用GX软件怎样清除旧PLC里的程序

楼主(2011-10-17):
各位前辈,本人用GX软件跟PLC联接,点在线再点清除PLC内存后,为什么旧的程序还在呢?
!!!

网友A:
如果是FX系列的PLC用编程软件实在是删不了,就把后备电池拔了隔一段时间在插上去保证删得了
,其他型号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B:
你清PLC内存并没有清除PLC程序。
要不搞个最简单的程序输入进去,也不会有任何影响,也清掉了程序。
[m0]-------------------------------{m1}
------------------------------------end

楼主:
多谢楼上高手指点,
本人的PLC正是FX型的,两种方法正学习中……。

网友C(2011-12-11):
直接格式化不就得啦

网友D:
Fx1N可以用吗?

网友E:
可以存储器格式化啊

网友F:
随便编个程序复盖可以吗

网友G:
格式化或者写入空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H:
直接写个空的进去好了

网友I(2012-02-11):
本人估计程序加密了,要不然不会出你说的哪种情况的

网友J:
加密也可以清除的;在读取时;点清除内存

网友K:
复杂吗?学习了

网友L:
扔了。从新买个新的。嘎嘎
QQ76214024

网友M:
重新写个程序进去,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