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调用FX1s内置时钟呢?

楼主(2011-10-17):
怎么调用FX1s内置时钟呢?PLC断电后它的内置时钟是不是一直运行呢?如果调用了时间不对怎么办?

网友A:
答:断电后内置时钟不会运行。

网友B:
FX1S好像没有实时时钟

网友A:
用TRD是时钟的读取,TWR是时钟的写入。1S有此功能。

网友A:
D8013~D8019分别为秒、分、时、日、月、年、星期。

网友C:
答:断电后内置时钟不会运行

网友D:
3,4L正解,还可以直接用编程软件改

楼主:
调用的时间是和我们现在的时间同步的吗

网友A:
回7楼,如果plc内部的设定时间和现在的时间是一至的就行。

怎么调用FX1s内置时钟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