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指点

楼主(2011-10-17):
昨天输比较指令竟然输不进去 软件的脉冲符号,就那个带箭头的,都是黑的为什么啊
!!!

网友A:
ld>=空格键d1空格键d2

网友B:
把前面的方括号去掉试试

楼主:
难道没人知道吗

网友C:
可以的 啊
这样是正确的

楼主:
不对,输不进去

网友D:
所选定PLC型号,是否支持该指令。

网友E:
fx系列好像只有2n以上的支持。

楼主:
是型号的问题,谢谢各位的帮助,我用的是FX2的PLC,可能不支持
zsfjn

网友F:
那是Q系列的。所以不行

网友G:
FX1S可以用这个指令,FXU/FX2C居然没有

网友H:
不支持该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