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请教三菱FX2N PLC

楼主(2011-10-17):
请教各位老师继电器输出和晶体管输出的区别有什么区别?还有FX2N-和FX1N在功能上有哪些区别,我主要是想买一个自学用,望老师们给点建议

网友A:
我只知道输出脉冲不一样

网友B:
继电器输出是带触点,晶体管输出是无触点输出,另外继电器可以接220v也可以接24v
但晶体管只能是接24v直流电
1N 和2N 2N 的功能强大些

网友C:
1N支持定位指令,2N的不支持定位指令,要另加定位模块,但2N支持浮点运算,功能强大一些.

网友D:
这个嘛,PLC继电器输出与晶体管输出的不同有:1 响应时间不同. 继电器的响应时间一般是10ms,而晶体管输出的只有1ms . 2 在价格上来说,晶体管输出的PLC价格上比继电器输出的贵的多。
FX2N-和FX1N 对于初学者来说,没区别的。2N是1N的升级版本,功能自然要强大些。扩展 FX2N支持的更多。
还是建议买1N的吧, 先摸摸门路

网友E:
晶体管理可以脉冲输出

网友F:
建议楼主买晶体管输出的,这样可以多实验一些功能,如驱动数码管,脉冲输出等。1N比2N多了个脉冲输出,具体的还是看看说明书(论坛里可以下)。或看看指令表,那里有比较。

网友G:
晶体管:小电流,高频率
继电器:大电流,低频率
FX2N支持浮点运算
望楼主采纳
信捷代理

网友H:
进来学习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帖

网友I:
如果学习 建议你去淘宝网买
很便宜的

网友J:
若学习买1S的比较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