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40MT通讯口不够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1-10-17):
FX1N-40MT本身只带有一个通讯口,这个通讯口我用来连触摸屏了,可我还想把PLC连着电脑,可以监控看PLC内部程序怎么变化,也就是要扩展一个通讯口了,不知道FX1N-40MT能不能扩展一个通讯口?如能能,该买些什么扩展板呢?我想连电脑测是用USB口连,这样的话,又该买什么样的连接通讯线呢?我还想着,这个通讯扩展口还可以连变频器,实现变频器的通讯控制,比如连丹佛斯 VLT 2900的变频器,工控达人们,谁能告诉我该买什么样的扩展板呢,通讯线又是怎样的呢?不胜感激。

网友A:
看用485通讯口可不可以达到你的目的
但我知道台达的可以用485口连接到电脑

网友B:
完全可以实现
把PLC连接触摸屏的那快扳子揭开,你就可以看到通讯口了,这类通讯口可以实现PLC与电脑的连接,也不 影响PLC与触摸屏。 这类通讯线可以买到

网友C:
你可以扩展一个FX1N-485BD模块,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485BD好象不可以(没试验成功过),要FX1N-232BD,线很简单,可以上载下传程序,。又或者你的屏幕有USB口的话,可以采用透明功能的。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FX1N-422BD,扩展一个通讯口

网友F:
你如果知识检测PLC程式的话买一根USB就可以了,电脑通过USB连接到触摸屏就可以检测PLC,如你你还想外加变频器就买个FX1N-485BD!
QQ:569456723

网友G:
还没试验过,期待学习

网友H:
变频器是485通讯,屏也有485通讯,加一个485通讯模块

网友I:
还是信捷和基恩士的plc设计人性化,为你准备了两个端口。

网友J:
监控程序就用三菱的电缆连接编程口,触摸屏使用FX485驱动通讯

网友K:
楼上几们说的都不错啊!可以用通讯模块来实现,也可以用PLC的485通讯口来实现,如果没有485口加一块485通讯板才几十元钱。另外通过电脑与屏能够通讯的话,也可以读到PLC的程序。
绿色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