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FX1s PLC可以和威纶屏通讯吗?

楼主(2011-10-18):
各位高手,我现在做一个项目要求屏显示数据(生产计数)FX1s PLC可以和威纶屏通讯吗?在线等,急!

网友A:
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B:
可以的啊
你查一下PLC的手册和威伦屏的说明书
看看各个脚的定义
自己做根线就可以了
我以前做过的
下载积分:+1(王春杰)

网友C:
这个你直接和卖你威纶屏和供应商联系一下,让他送你一根通迅线就OK了。

网友D:
可以通讯。把数据线搞好就行。

网友E:
选FX0N,我用过!!!!

网友F:
当然可以了

网友G:
我用过,很好用的。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网友H:
FX的都可以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I:
可以的,只不过在EB8000中没有对应的FX1s型号,要选择为FX系列的对应型号,详细对应关系请咨询三菱公司的客服人员。
miss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