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8):
启动三菱编程软件,打开你的程序,点击上面工具栏上“有个方格,里面有个象小写m的字母”的图标,未打开程序钱是灰色的,打开程序后变成蓝色的,就可以了,鼠标指到那个图标后会显示“启动或停止程序仿真的提示”。

三菱的软件比西门子的PLCSIM要好用的多。
发表于《Mitsubishi》
转贴:三菱仿真软件GX-Simulator和GX-Developer的使用
张智勇
楼主  发帖时间:2007-7-25 14:34:00 博客   播客  收藏  回复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建议删除该贴!!
一,仿真软件的功能就是将程序在虚拟的PLC中启动运行,如果没有编好的程序,如何进行仿真?
所以,在安装仿真软件GX-Simulator之前,必须先安装编程软件GX-Developer,并且版本要互相兼容.

二,安装好编程软件和仿真软件后,在桌面或者开始菜单中并没有仿真软件的图标。
因为仿真软件被集成到编程软件GX-Developer中了,其实这个仿真软件相当于编程软件的一个插件。
三,接下来我们做一个实例:
(1)启动编程软件GX-Developer,创建一个新工程。

(2)编写一个简单的梯形图。

(3)可以通过菜单栏启动仿真。

(4)也可以通过快捷图标启动仿真。

(5)上面两种方式都可以启动仿真,这个小窗口就是仿真窗口,显示运行状态,如果出错会有说明。

(6)启动仿真后程序开始模拟PLC写入过程。

(7)这时程序已经开始运行。

(8)并且可以通过软件元件测试来强制一些输入条件ON

发表于《PLC论坛 》
FXGP_WIN-C编程软件的使用
张运刚
楼主  发帖时间:2007-1-23 22:06:00 博客   播客  收藏  回复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建议删除该贴!!
1.3 FXGP_WIN-C编程软件的使用
    FXGP_WIN-C编程软件是FX系列PLC专用的编程软件,其编程界面和帮助文档均已汉化,占用空间小安装好后紧占用1M的空间,功能较强,在Windows98/2000/XP系统下均可运行。
1) 项目的管理
打开FXGP_WIN-C编程软件一般使用两种方法:
(1)点击“开始”“所有程序”“MELSEC-F FX Application”“FXGP_WIN-C”打开FXGP_WIN-C编程软件的编程界面,如图 1.3.1所示;
(2)在桌面上选中FXGP_WIN-C编程软件的快捷图标,按动鼠标右键,出现下拉菜单,点击下拉菜单中的“打开”如图 1.3.1所示,或者在桌面上用鼠标双击FXGP_WIN-C编程软件的快捷图标,如图 1.3.2所示。

图 1.3.1  从“开始”打开编程界面

图 1.3.2  从桌面的快捷图标打开编程界面
     新建项目文件。在编程界面,点击“文件”“新文件”如图 1.3.3所示,在出现的画面中选择项目中使用的PLC型号如图1.3.4所示,然后在图 1.3.4中点击“确认”出现FXGP_WIN-C编程软件的编程界面如图 1.3.5所示。

图 1.3.3  新建项目文件

图 1.3.4  选择项目中使用的PLC型号

图 1.3.5    FXGP_WIN-C编程软件的编程界面
保存项目文件。在FXGP_WIN-C编程软件的编程界面,点击“文件”“保存”如图 1.3.6所示,在出现的画面中选择保存项目文件的路径和写上项目文件的名称如图 1.3.7所示,然后在出现的画面中写上项目文件的题目如图 1.3.8所示。
从保存的路径“我的电脑”“(D:)”打开,找到保存的文件“入门到精通”,包含四个文件:文件保存类型为“PMW”的是项目程序文件,“COW”是注释文件,“PTW”是打印页眉文件,“DMW”是数据储存器文件,如图 1.3.9所示。

图 1.3.6  保存项目文件

图 1.3.7  选择保存项目文件的路径和写上项目文件的名称

图 1.3.8  写上项目文件的题目名称

图 1.3.9  保存的四种文件类型
    打开原来保存的项目文件。在FXGP_WIN-C编程软件的编程界面,点击“文件”“打开”如图 1.3.10所示,在出现的画面中选择打开路径及项目文件名称如图 1.3.11所示,在出现的画面中确认无误点击“确认”打开如图 1.3.12所示。

图 1.3.10  打开原来保存的项目文件

图 1.3.11  选择打开路径及项目文件

图 1.3.12  确认
    如果要求把项目保存到另外的地方可以选择“另存为”,在FXGP_WIN-C编程软件的编程界面,点击“文件”“另存为”,在出现的画面中选择保存项目文件的路径和写上项目文件的名称,然后在出现的画面中写上项目文件的题目,最后确认即可。
2) 放置元件
   把光标(默认深蓝色的矩形框)放置在欲放置功能图的地方,然后点击“工具”“触点”(或“线圈”或“功能”或“连线”)如图 1.3.13所示,在弹出的“输入元件”窗口中从键盘直接输入软元件号如“X10”如图 1.3.14所示,如果有多项,各项之间用空格键隔开如“T10  K100”的T10与K100之间用空格键隔开如图 1.3.15所示。触点、线圈、功能和连线的功能图如图1.3.16所示。
    在刚学习编程时,在“输入元件”窗口中还不熟练输入多少项或具体输入些什么元件时,在图 1.3.14和图 1.3.15中,可以点击“参照”键,在弹出的元件“参照”输入窗口如图 1.3.17所示中按照各项“参照”的元件限制范围分别选择输入。
    线圈和功能放置在每行的最后,触点放在线圈和功能之前,触点、线圈或功能之间用连接线接起来。

图 1.3.13  选择软元件

图 1.3.14  “输入元件”窗口(需输入只有一项)

图 1.3.15  “输入元件”窗口(需输入有多项)

图 1.3.16  编程中常用的四种元件

图 1.3.17  元件参照输入窗口

3) 放置与删除连线
    直线分两种,一种是水平直线,另外一种是垂直直线。
放置水平直线的方法是先把光标放到欲放置水平线的地方,然后点击“工具”“连线”“-”即可如图 1.3.18所示。
    放置垂直直线的方法是先把光标放到欲放垂直线的上方,然后点击“工具”“连线”“ ”即可如图 1.3.19所示。
删除水平直线的方法是先把光标放到欲删除水平线的地方,然后点击鼠标右键在下拉菜单中点击“剪切”即可如图 1.3.20所示。
删除垂直直线的方法是先把光标放到欲删除垂直线的上方,然后点击“工具”“连线”“ 删除”即可如图 1.3.21所示。

图 1.3.18  放置水平线

图 1.3.19  放置垂直线

图 1.3.20  删除水平线

图 1.3.21  删除垂直线
4) 注释
    在编程界面,特别是在编写比较复杂的控制系统程序,合理使用注释会使编程的逻辑条理更加清晰,编出来的程序可读性更强。
   常用的注释有四种:元件名称、元件注释、线圈注释和程序块注释。
   在编程界面可以选择显示注释或隐藏注释,默认状态是隐藏的。当需要显示注释时点击“视图”“显示注释”如图 1.3.22所示,在出现的画面中选择需要显示注释种类前的框框中打勾就可以了如图 1.3.23所示。

图 1.3.22  打开注释选择画面

图 1.3.23  注释选择画面
    元件名称和元件注释的设置。设置元件名称和元件注释一般使用两种方法:一边编程一边注释和成批注释。
一边编程一边注释的方法是在编写程序的过程中,把光标放在欲注释的元件上,点击“编辑”“元件名”(或元件注释)如图 1.3.24所示,在弹出的元件名编辑画面中写上需要的名称,元件名称不能使用汉字注释,一般使用字母和数字如图 1.3.25中的“PB1”所示。
成批注释的方法是在专门的注释编辑画面里,把需要注释的全部写上注释即可。点击“视图”“注释视图”“元件注释/元件名称”,在弹出的画面里选择需要注释的批元件开始地址如图 1.3.27所示,然后在专门的注释编辑画面里,把需要注释元件写上元件注释或名称如图 1.3.28中T10的元件注释是“启动”元件名称是“PB1”,元件注释可以使用中文、符号、字母和数字。在编程界面元件名称和注释显示效果如图 1.3.29所示。

图 1.3.24  打开元件名编辑画面

图 1.3.25   元件名编辑画面

图 1.3.26  打开元件名称和元件注释编辑画面

图 1.3.27  选择需要注释的元件

图 1.3.28  续个写上注释或名称

图 1.3.29  T10的名称和注释

    线圈注释是在梯形图程序中一行右母线处的用户标志。把光标放在欲注释的行中,点击“编辑”“线圈注释”如图 1.3.30所示,在弹出的画面中写上需要注释的内容如图 1.3.31所示,线圈注释在梯形图中的显示效果如图 1.3.32所示。

图 1.3.30  打开线圈注释

图 1.3.31  写上线圈注释的注释内容

图 1.3.32  线圈注释在梯形图中显示效果

    程序块注释是在程序中行与行之间的注释如图 1.3.33所示。把光标放在欲注释的行中点击“编辑”“程序块注释”如图 1.3.34所示,在弹出的画面中写上需要注释的内容,然后确认即可。

图 1.3.33  程序块注释

图 1.3.34  打开程序块注释

5) Window-XP系统中中文注释显示乱码处理方法
    FXGP_WIN-C编程软件安装在Window-XP系统中,设置的中文注释在显示时是乱码,需要把Windows系统中的日文字体删除才能正常显示中文。
    查看Window系统的日文网页字体。点击“开始”“Internet Explorer”如图 1.3.35
所示,在Internet Explorer浏览画面中点击“工具”“Internet 选项”如图 1.3.36所示,在Internet 选项画面中双击“字体”图标图 1.3.37所示,在字体画面中选择字符集“日文”如图 1.3.38,把日文网页字体如图 1.3.39所示的各个符号记下来。
    删除日文网页字体。点击“开始”“控制面板”“字体”如图 1.3.40和图 1.3.41所示,把所有日文网页字体符号图标删除,如果在控制面板删除不了,可以进入DOS系统中删除或者把硬盘拆下来利用另外一台电脑的系统对其删除。

图 1.3.35  打开Internet Explorer

图 1.3.36  打开Internet 选项

图 1.3.37  打开Internet 选项中的字体

图 1.3.38  选择字符集“日文”

图 1.3.39  查看日文网页字体符号

图 1.3.40   打开控制面板

图 1.3.41  删除日文字体
6) 程序的转换和清除
    在编写程序的过程中,点击“工具”“转换”如图 1.3.42所示,可以对所编写的梯形图程序进行表面的检查,如果没有错误梯形图将被转换格式并存放在电脑里,同时编程界面的梯形图的灰色变成白色如图 1.3.43所示;如果有错,将显示“梯形图”错误如图 1.3.44所示。
   如果在没有完成转换的情况下关闭梯形图编辑画面,该梯形图不能被保存。只有成功转换的程序才能下载到PLC中及保存在电脑里。
   点击“工具”“全部清除”如图 1.3.45所示,可以把当前界面的程序全部清除。

图 1.3.42  程序的转换

图 1.3.43  成功转换的梯形图

图 1.3.44   转换梯形图错误时的错误信息

图 1.3.45  清除编程界面的程序
7) 程序的检查
点击“选项”“程序检查”如图 1.3.46所示,弹出程序检查界面如图 1.3.47所示,
在图 1.3.47中可以选择语法错误检查、双线圈检验和电路错误检查,检查结结果会显示在“结果”窗口。语法检查主要是检查命令代码及命令格式是否正确,电路检查是检查梯形图电路否存在缺陷,双线圈检查是检查同一个软元件是否多处驱动,双线圈从编程角度看本来是没有错,但分析时动作复杂,建议不要编写双线圈的程序。

图 1.3.46  打开程序检查

图 1.3.47  程序检查界面
8) 程序的下载和上传
    对PLC操作前,首先使用编程通信转换接口电缆SC-09连接好编程电脑的串口和PLC的RS-422编程接口,并设置好编程电脑的通信参数和端口。
    在下载程序参数前把PLC的RUN/STOP开关扳动到STOP位置,如果使用了RAM或EEPROM存储卡,应将写保护开关扳动到OFF位置。
    在欲下载的程序界面点击“PLC”“传送”“写出”如图 1.3.48所示,在弹出的画面中选择“范围设置”如图 1.3.49所示,可以减少写入的时间。传送中的“写出”和“读入”是相对与编程电脑而言。

图 1.3.48  下载程序参数

图 1.3.49  选择下载范围
    读出操作。在编程界面点击“PLC”“传送”“读入”如图 1.3.49所示,在弹出的画面中正确选择PLC的型号如图 1.3.51所示,然后确认进入读入程序参数状态。读入执行完毕,编程电脑中当前界面的程序被读入的程序代替,建议最好新建项目文件,在新编程界面读入,并保存在新建项目文件中。

图 1.3.50  读出程序参数

图 1.3.51  选择PLC型号
9) 遥控运行/停止
    程序参数下载到PLC后,在编程界面点击“PLC”“遥控运行/停止”,在弹出的遥控运行/停止命令窗口选择“运行”或“停止”。

图 1.3.52  打开遥控运行/停止命令窗口

图 1.3.53  遥控运行/停止命令窗口
10) PLC诊断
    在编程界面点击“PLC”“PLC诊断”如图 1.3.54所示,自动弹出PLC诊断窗口如图 1.3.55所示,给出错误、扫描周期时间和RUN/STOP状态信息。

图 1.3.54  打开PLC诊断窗口

图 1.3.55  PLC诊断窗口
11) PLC监控和测试
    在编程界面点击“监控/测试”“开始监控”如图 1.3.56所示,进入程序运行状态监控界面如图 1.3.57所示。
    在监控界面中可以改变当前值或定时器和计数器的设定值,在监控界面选中欲改变设定值的定时器然后按鼠标右键出现下拉菜单如图 1.3.58所示,点击下拉菜单中的“改变设定值”,弹出改变改变设定值窗口如图 1.3.59所示,写入需要的数值如“K130”然后确认新的设定值立刻送入PLC。

图 1.3.56  打开PLC监控界面

图 1.3.57   PLC监控界面

图 1.3.58  打开改变定时器的设定值窗口

图 1.3.59  改变定时器的设定值窗口
三菱SWOPC-FXGP/WIN-C编程软件使用方法(2009-03-01 14:37:08)
标签:教育

程序文件操作
一:新建
建立一个程序文件,”可用文件(FILE)“菜单中的新建(NEW)命令,在主窗口将显示新建的程序文件程序区,也可用工具中按钮来完成。新建的程序文件用户可以根据实际变成需要做以下操作:
确定主机型号,根据实际应用情况选择PLC型号。
按下“确定“按钮,即可进入变成界面。
二:打开已有文件
   打开一个磁盘中已有的程序文件,可用“文件(FILE)菜单中的“打开”,命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打开的程序文件,也可用工具条中的按钮来完成。
三:怎样上传
     在已经与PLC建立通信的前提下,如果要上传到PLC的存储器中,可用PLC菜单中的“传送”命令中的“读出”子命令来完成。
四:怎样下载
   在已经与PLC建立通信的前提下,如果要下载到PLC的存储器文件,可用PLC菜单中的“传送”命令中的“写出”子命令来完成。同时为了提高传送程序文件的效率,还可以在下载前设置传送的范围。
五:编辑程序
编辑和修改控制程序是程序员利用三菱SWOPC-FXGP/WIN-C编程软件要做的基本工作,就是该软件的编辑功能,现在以梯形图编辑器为例来介绍一些基本的编辑操作功能,请同学们认真分析。
1、编程元件,
梯形图的编程元件主要有线圈、触点、指令盒、标号及连接线,其输入方法有两种:方法一是功能图输出。首先在编辑窗口中光标定位,在功能图中选择元件类型、输入编号等,然后按下“确定”就算完成某一元件的输入,若有错误,如有元件编号错误、违反梯形图的编程规则等,系统软件会会马上拒绝输入的提示对话框,提醒设计者改正过来。
方法二就是利用功能键输出操作,其方法与上面相同。
2、方法还有:顺序输入,在是在一个逻辑行中,如果只有编程元件的串联连接,输入和输出都无分支,则就可认为是顺序输入。该方法非常简单,只需要从逻辑行的开始依次输入各变成2元件即可,每输入一个元件,光标都会自动的移动到下一列。任意添加输入:如果想在任意位置添加一个编程元件,只需要单击这一位置后,光标就会移动到此处,然后输入需要编程的元件即可。
3、插入和删除
编程中经常要用到插入和删除某一行或者某一列、一逻辑行等,所以可采取下措施:
(1)、插入:将光标移动到要插入的位置,然后选择:“编辑”菜单,执行菜单中的“行插入”命令,即可输入编程元件,从而实现逻辑行的输入。
(2)、删除:首先通过鼠标选择要删除的逻辑行,然后利用“编辑”菜单中的“行删除”命令就可以删除该逻辑行的所有元件了。
对于元件的剪切、复制和粘贴和PROTSL99SE软件的操作方法一样,从略。
4、注释
选定将要给予注释的元件,双击该元件、会出现一个对话框,即可输入文字注释。
1、   语言转换
软件可实现编程语言(编辑器)之间的任意切换,选择“视图”菜单中的STL、LAD便可进入对应的编程环境,使用最多的是STL和、LAD之间的互相转换。

2、转换
程序编辑完成后,一定要利用“编辑”菜单中的“转换”命令,将在编辑窗口中创建的电路图转换格式存入计算机中。反之,如果要退出编辑界面,不保存编制的程序。
六:测试/运行
三菱SWOPC-FXGP/WIN-C编程软件提供了一系列的工具,便于我们直接在软件环境下进行调试和监控用户程序的执行情况。
1、   监控/测试
(1)、元件监控(X、Y、M)
       选择“监控/测试”菜单,执行“进入元件监控”命令弹出元件监控的对话框,输入要监控的元件启始编号,输入要监控元件的数量,按下“确定”按钮,在屏幕上显示的元件的状态。
  (2)、元件监控(T、C、D)
        选择“监控/测试”菜单,执行“进入元件监控”命令,弹出元件监控的对话框,输入要监控的元件启始编号,输入要监控的元件数量,按下“确定”按钮,在屏幕上显示是十六进制的形式还是以十进制的形式表示所监控元件的当前值。
   (3)、元件监控(光标)
选择“监控/测试”菜单,执行“元件监控(光标)”命令,直接进入程序界面,在程序上就可以观察元件的状态和数值。
2、强制
用户可以强制指定值对变量赋值,所有强制改变的值都存在主机固定的ROM中。
强制输出
利用该功能来是指定元件的ON/OFF。
选择“监控/测试”菜单,执行“强制输出”命令,可以对元件X、Y、M以及特殊的M、S、T、C等类型的元件进行置位操作,可以对X、Y、M以及M、S、T、C、D、V、Z等类型的元件复位操作。
改变设定值
利用该功能来是指定元件设定值的改变
选择“监控/测试”菜单,执行“改变设定值”命令,可以对字元件T、C、D以及特殊字符D、V、Z等进行设定值的改变。

网友A:
这个没用过。

网友B:
我也来学学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C:
好复杂,直接看这个: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6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