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8):
一台设备要求同步控制,富士伺服驱动器如何多轴之间进行485通讯?

网友A:
阿尔法系列?
贝尔塔系列?
W系列?
阿尔法5系列?

难道您提问不能一次性的产品型号说说清楚吗?
W系列,老师你是否有资料啊
  • 下载积分:+5(gali1120107)

网友A:
    手册第3章配线  3-15

    配线我明白,有关通讯设置方面有资料吗?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手册第3章配线  3-15
    [attachment=72535]

    不清楚通讯方面还需要什么资料,协议么在手册上也有,CRC校验么流程图在手册上也有。

    按照协议编么就是了。

    如果有人机的话,那么直接用富士人机就可以直接通讯,如果PLC不是采用富士的话,通过富士人机进行通讯上的桥接连通讯程序都不用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