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8):
大家好

         请高手帮忙告诉一下,我们单位用的触摸屏是三菱got1000,plc用的是三菱fx2n的,设备是用来把一根长的管子弯曲很多角度的弯头,触摸屏上预设30套用户参数,现在只能存储10套,再继续存就会把之前的覆盖,这是第一个问题。还有就是触摸屏反应特别慢,调出一个换面有时要等8秒左右,请高手帮忙告诉一下,触摸屏加了cf卡,1g的,容量应该够,与plc的通讯电缆也是好的。

网友A:
如果慢,有很多种原因的:
GOT1000有很多个型号,如果是GT1175,GT1165,GT1155,GT1150,这个的确慢,是产品设计的原因
GT1275,GT1265,GT1055,GT1050这些应该要好很多。
还有连接方式,如果是CCLINK,那真的可能慢。如果422,要好一些。但距离不能太长。
此外和编程方式也有一定关系,比如切换画面,有可能是通过PLC改变了D的数值再变化画面,也有可能是触摸屏上直接切换。
还和PLC有关系,有时PLC上有其他特殊模块,或者通讯板,通讯模块,也会影响和触摸屏的通讯速度。我曾遇到过一个情况,如果PLC上装了FX2N-10PG这个模块,使用FROFACE的屏就会非常非常慢,大概按一个按钮要20秒才有反应。但使用三菱的就好很多。但通过程序检测,的确这个模块严重拖慢了扫描周期。

楼主:
谢谢,触摸屏正面面板写着got1000,具体不太知道,通讯电缆是422的,长度大约10米,plc是三菱fx2n,加了 ad  da   模块和io扩展,请问存不了参数是上面原因呢?

网友A:
型号在屏背后的一个小标签上。存不了参数可能和存储卡,屏的程序有关系。

网友B:
反应慢是不是画面的图片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