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VP28SV,可以实现2轴插补控制吗

楼主(2011-10-18):
我的运动轨迹是,水平面做圆周运动,做圆周运动的同时,垂直轴做上下运动
用DVP28SV,能实现吗,要用到哪些指令呢
大概如图所示,其实就是2根圆管,一个平放一个竖放,把他们焊接在一起,焊枪的行走路径
水平位置的圆周运动,我们是用步进电机带动一个齿轮(主动轮),然后从动轮上一把焊枪,只要步进电机转一圈,一个圆周就出来了,关键是垂直方向的怎么弄
就如下图所示

网友A:
可以的, 我现在接触的就是 28SV的 台达PLC

楼主:
28SV还能用I/O扩展吗,点不够用

网友B:
要好接一点就用 40EH00T2 同样可以 2轴插补动作

网友C:
我也想学,三凌的点对点控制我写过,但对二轴插补动作没写过,QD75也是英文,真的不懂
台达的想学,但告诉我PLC和伺候控制器型号吗?

网友D:
台达DVP28SV当然有插补功能了,但效果不会很理想。可以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