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8):
西门子S7-200 CPU222 PLC指示灯不亮,没有24V输出。找一张美国产PLC电路图做参考。

找到电源板,检查电源管TOP246R, C脚无输出。更换TOP246R。 检查固态电容25V/47uF,容量不足,用普通35V/47uF电容代换。

更换以后电源正常,有24V输出。 接上数据线,传入输出点检测程序,发现输出04点继电器无动作,单独加电给该继电器能动作。检查继电器驱动IC ULN2003,该IC15脚接04点继电器,查15脚无输出,更换ULN2003一切正常。

  • 下载积分:+1(dzhn0526)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台州自动化) 热心助人!

网友A:
    楼主真牛!长见识了!

网友B:
    感谢楼主了,学习了。用200系类的PLC用的不少,但是对内部结构就不清楚了

网友C:
    呵呵,楼主厉害,楼主没研究过SF灯亮,和电脑或触摸屏无法通信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D:
    行业宽广,牛人辈出

网友E:
    楼主真牛ia  虚席学习啊

网友F:
    厉害,没敢拆过plc了,惭愧!

网友G:
    我手上也有一个226CN的 CPU有两个输出点出现问题了,就是断开继电器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有22~24V的输出电压,但是一接上继电器后,电压马上下降到2V左右。排除了外部电路的原因,发现就是输出端口有问题。什么时候有空了也拆出来看看。不过好像是晶体管输出的,不知道能不能自己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手上也有一个226CN的 CPU有两个输出点出现问题了,就是断开继电器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有22~24V的输出电压,但是一接上继电器后,电压马上下降到2V左右。排除了外部电路的原因,发现就是输出端口有问题。什么时候有空了也拆出来看看。不过好像是晶体管输出的,不知道能不能自己修复。

    晶体管有问题,更换该点晶体管。

楼主(2011-12-05):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个s7-200 224的PLC现在显示sf灯是亮点,查看信息显示故障代码是0006,能修吗,怎么维修?
0006 永久存储器上配置参数(SDBO)校验和错误,对PLC进行总清除,再启动。如不能解决问题,可能是EEPROM芯片问题。

网友I:
谢谢,介绍的真够详细

网友J:
电路图那来的呢

网友K(2012-03-28):
楼主真牛!长见识了!
自动化=效率

网友L:
牛人辈出啊,看到电子电路图就头疼

网友M(2012-05-08):
我有一台224,通迅不上,更换上上部电路板,通迅正常,现在怀疑HB541损坏。楼主能还提供一下电路图

网友N:
谁还有坏的西门子plc,我可以帮忙维修的。
下载积分:+1(dzhn0526)

网友O:
楼主真是高人,学习了

网友P:
配件倒多了么。

网友Q:
长见识了!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R:
电路图与照片上芯片型号不是很一样啊!

网友S:
楼主厉害
学了三凌半桶水,这辈子余下的时间 学SIMEMA!

网友T(2012-06-08):
高手呀谢谢你
kfzyly

网友U:
楼主给的最后一个图貌似开关电源额

网友V:
S7-200 PLC(CPU型号为:214-1BD22-0XB0 CPU224 出现电源故障,无DC24V输出,一般是哪个地问题?

网友W:
uln2003出故障的机率挺大的,我用过的运动控制卡也出现 过故障!

网友W:
top246r是调压芯片,~

网友X:
模电精通的人,这个还是可以的。希望楼主继续努力!
我爱我家

网友Y:
电源好修!其他的就上难了,

网友Z:
动手能力强,不过一般没有机会试试

网友AA:
楼主真牛,佩服佩服

网友AB(2012-07-24):
楼主的电子水平,看来不简单,我以前也搞电子的,刚好需要这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AC:
呵呵
我的微信:Yang17391879486 真心交朋 认真做事情,言必行,行必果,可承接PLC编程调试、C#上位软件开发、自动化设备研发!

网友AD:
我有号几块S7-200都坏了,楼主能给修修吗
改变思维。

网友AE:
楼主真是牛啊!看图2上面的板子是CPU计算单元,下面压的是对外输出执行单元,是不是

网友AF(2021-07-18):
不错,学习了,正在维修226板子

网友AG(2021-08-21):
虽然看不懂,但是拆开的样子挺让人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