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8):
GX Developer使用及仿真(免费版)
GX Developer是一个功能强大的PLC开发软件,具有程序开发、监视、仿真调试以及对可编程控制器CPU的读写等功能。本文通过实例讲述GX Developer的使用方法。
(1)双击GX Developer图标,进入图1所示界面。

图1
(2)单击“工程”,选择“创建新工程”,弹出图2所示对话框,在“PLC系列”下拉选项中选择“FXCPU”,“PLC类型”中选择“FX1S”,“程序类型”选择“梯形图逻辑”。在“设置工程名”一项前打勾,可以输入工程要保存到的路径(E:\stepper)和名称(stepper)。

图2
(3)点击“确定”后,进入梯形图编辑界面,如图3所示,

图3
    当梯形图内的光标为蓝边空心框时为写入模式,可以进行梯形图的编辑,当光标为蓝边实心框时为读出模式,只能进行读取、查找等操作,可以通过选择“编辑”中的“读出模式”或“写入模式”进行切换。
    梯形图的编辑可以选择工具栏中的元件快捷图标,也可以点击“编辑”,选择“梯形图标记”中的元件项,也可以使用快捷键F5~F10,shift+F5~F10,或者在想要输入元件的位置双击鼠标左键,弹出图4所示对话框,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元件符号,编辑栏中输入元件名,按确定将元件添加到光标位置。

图4
    编辑过的梯形图背景为灰色,如图5所示,在调试用下载程序之前,需要对程序进行变换,点击“变换”,选择“变换”,或者直接按F4,对已编辑的梯形图进行变换,如果梯形图语法正确,变换完成后背景变回白色,如有语法错误,则不能完成变换,系统会弹出消息框提示。
    点击快捷键“梯形图/列表显示切换”(图5中红框标记)可以在梯形图程序与相应的语句表之前进行切换。此外GX Developer具备返回、复制、粘贴、行插入、行删除等常用操作,具体可参考GX Developer用户操作手册。
(4)按照图6进行编辑,输入梯形图,按F4进行变换。图6中为单3拍步进电机的模拟程序,X0与X1分别为开、关输入,Y0、Y1、Y2为三相输出,连接步进电机的三对绕组。第0行,当按下X0后,中间继电器M0接通,从而常开触点M0闭合,此后除非按下X1,否则M0一直保持接通状态。第4行,M0接通后,定时器T0开始计时,与常闭触点相连的Y0接通为ON,T0的设定时间为0.5S,当T0计时满0.5S时,常闭触点T0断开,因此

图5
Y0变为OFF,至此Y0导通了0.5S,同时,第11行,常开触点T0接通,T1开始计时,Y1接通为ON,与上面一样,在导通0.5S后,Y1变为OFF,第17行常开触点T1接通,从而Y2接通为ON,0.5S后,Y2又变为OFF,此时第4行常闭触点T2断开,线圈T0失电使触点T0、线圈T1、触点T1、线圈T2依次断开,最后常闭触点T2恢复到闭合状态,T0开始导通计时,从而整个线路开始进行下一周期的动作,这样从Y0、Y1、Y2三点上不断循环

图6
输出如图7所示的脉冲波,驱动步进电机以2/3Hz的频率转动。当按下X1时,M0失电断开,使T0、T1、T2失电从而停止动作,步进电机停转。

图7
(5)编辑完成后,点击“工具”,选择“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等待模拟写入PLC完成后,弹出一个标题为“LADDER LOGIC TEST TOOL”的对话框,如图8所示,该对话框用来模拟PLC实物的运行界面。此外在GX Developer的右上角还会弹出一个标题为监视状态的消息框,如图9所示,它显示的是仿真的时间单位和模拟PLC的运行状态。

图8

图9
在原来的梯形图程序中,常闭触点都变成了蓝色,这是因为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后,系统默认状态是RUN,因此开始扫描和执行程序,并同时输出程序运行的结果,在仿真中,导通的元件都会变成蓝色。这里由于X0处于断开状态,所有线圈都没有通电,因此只有常闭触点为蓝色。如果选择X0并右击,在弹出选项中选择“软元件测试”,弹出对话框图11,点

图10

图11
击“强制ON”,并将模拟PLC界面上的状态设置为RUN,则程序开始运行,M0变为ON,定时器开始计时,在定时器的下方还有已计的时间显示,如图12,观察仿真的整个运行过程,可以大致判断程序运行的流程。如果仿真中元件状态变化太快,可以通过选择模拟PLC界面上的STEP RUN,并依次点击主窗口中的“在线”,“调试”下的“步执行”来仿真。

图12

图13
(6)对于较复杂的程序,如果需要对时序进行分析,可以先将模拟PLC界面的状态设为STOP,单击“LADDER LOGIC TEST TOOL”对话框上的“菜单起动”(图8),选择“IO系统设定”,弹出图13所示窗口,在左边输入方式一列中双击“时序图输入”下方展开的“No.1-No.10”,单击编辑窗口中的No.1一栏“条件”列下方的下拉箭头(图14蓝框所示),

图14

图15
弹出图15所示的对话框,选择“通常ON”,按“OK”确定,同样方法将右方与其串联的下拉框设为“通常ON”,再单击“时序图形式”一列下的“以时序图形式进行编辑”按扭,弹出图16所示的时序图编辑窗口。单击“软元件”,选择“软元件登录”,弹出图17所示窗口,这里需要设置的输入是X0和X1,因此软元件名选择“X”,软件号输入0,初值设为OFF,点击登录,用同样方法登录X1,初值也设为OFF,点击关闭。回到时序图输入编辑

图16
窗口中,可以看到窗口中增加了X0和X1两条波形,通过工具栏中的快捷图标可以对波形进行编辑,或者直接双击波形进行编辑,双击的作用是使红色光标位置以后的波形取反。波形编辑的时间轴上有刻度标志,从0到99,其单位是100mS,也就是进入仿真时“监视状态”框(图9)所显示的时间值,其含义是仿真所能达到的时间最小精度。

图17
这里需要设置的是步进电机的一开一关两个输入状态,即在开始时接通X0,过一段时间后接通X1,因此将波形编辑成如图18与图19所示。X0在0.1S左右时接通一小段时间,X1在4.0S左右时接通一小段时间。单击“OK”,IO输入波形编辑完成,回到IO系统设定窗口,将No.1一行中的“继续”和“有效”两项打勾,如图20所示。单击“文件”,选择“IO系统设定执行”,此时要求保存IO系统设定文件,输入路径与文件名,保存完毕后,IO系

图18

图19
统设定开始执行,X0与X1按照先前编辑的波形动作。此时模拟PLC界面状态自动转为RUN,如果点击进入梯形图程序编辑界面,会发现元件已经开始动作,此时通过反复切换模拟PLC界面的STOP/RUN状态可以观察程序的运行效果。如果要对元件动作的时序图进

图20
行分析,可以先将模拟PLC界面状态设定为STOP,此时IO系统设定窗口也可关闭,再单击“LADDER LOGIC TEST TOOL”对话框(图8)上的“菜单起动”,选择“继电器内存

图21
监视”,在弹出窗口中单击“时序图”,选择“起动”,弹出图21所示的时序图窗口,此时点击一下“监控状态”下的红色按钮,左边空白处就展开要监视的元件,将“软元件登录”设为“手动”,单击“软元件”,通过选择“软元件登录”与“软元件删除”,将需要观察的元件添加到左边一栏中,将不需要观察的元件删除。这里主要观察X0、X1、Y0、Y1、Y2五个元件,将模拟PLC界面的状态设为RUN,则开始时序图监视窗口开始采样波形,通过选择“图表表示范围”下的五个选项可以选择时序图时间轴的刻度。再次点击监控状态下的按钮,监控停止,得到需要的时序图如图22所示。

图22
在监控时,最好将时间轴选为X1,否则仿真出来的时序图会有一些偏差。由于仿真的最小时间单位是100mS,因此时序图上也出现了一些偏差,例如从Y2输出ON到下一周期Y0输出ON之间,间隔的时间应该是PLC完全扫描一次程序的时间,应为微秒量级,而由于仿真时采样周期为100mS,因此这中间就间隔了100mS。从整体上看,时序图表明该梯形图程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单击主菜单中的“工具”,选择“梯形图逻辑测试结束”,退出仿真。

网友A:
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