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DMOVP K8M340 D128是什么意识啊,解说哈

楼主(2011-10-18):
请问; DMOVP K8M340 D128是什么意识啊,解说哈、

网友A:
是MOV指令的32位、脉冲执行型指令吧。

网友B:
把从M340起的32个M传送到D128中,这个指令是32位的。条件成立后只传送一次。
!!!

网友C:
把从M340起的32个M传送到D128中,这个指令是32位的。条件成立后只传送一次。
站长大人,是把M340起的32个M传送到D128和D129中吧???

网友D:
把由M371-M340共32位的辅助位元件组合的字元件传送到D129,D128中,条件成立后只传送一次。
K1M0:表示由M3-M0组成的四位数据,M0为低位。
K2M0:表示由M7-M0组成的8位数据,M0为低位。
K4M0:表示由M15-M0组成的16位数据,M0为低位。
K8M0:表示由M31-M0组成的32位数据,M0为低位。
下载积分:+1(plc学者)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gumeng)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萧风)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niyouyijian)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5(qq593276766) 热心助人

网友E:
四楼比较详细。

楼主:
四楼的比较好。

网友F: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G:
这个解释的好

网友H:
把从M340起的32个M传送到(D129,D128)中,这个指令是32位的。条件成立后只传送一次。

网友I:
把从M340起的32个M传送到(D129,D128)中,其中MOV为传送指令,D表示这个指令是32位的。p表示这个指令在条件成立后只传送一次。

网友J:
DMOVP    D:32位运算    MOV:传送指令     P:脉冲执行类型    M***:位元件(像X ,Y,M,S只有1和0(ON和OFF)两个状态。)
四个位元件可组成一个字元件。  K8M340表示K8:   8*4=32    即M340-M372.这一点四楼说的比较清楚。D128表示目标操作数,32位运算时指定D128(低位)、D129(高位)。也就是说条件满足时,把M340-M372内的数据传送到D129  D128中。只执行一次,如果条件满足时再次执行。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K:
2楼正解

网友D:
M340起的32个位是M340~M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