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8):
                各位老师好,我请教一下三菱FX1S的一个指令,“HOUR”计时仪,怎样编写程序和应用场合。谢谢了!

网友A:
不好意思,這個我也不清楚,你問到了,順便給我也說一下,QQ51332593.先謝謝了

楼主:
回楼上,好的    一定!

网友B:
引用楼主liuhanqi于2011-10-18 16:37发表的 请教各位老师,三菱FX1S指令 :
                各位老师好,我请教一下三菱FX1S的一个指令,“HOUR”计时仪,怎样编写程序和应用场合。谢谢了!

请翻阅编程手册,个人认为,手册上解释的足够清晰。

至于应用场合,这个指令只是侦测输入的累计是否达到设定时间而已,你可以用它做你想的事情,比如侦测你上工控人家园的时间等等~

网友C:
呵呵.自己看看吧.
努力不一定成功

网友C:
这个很简单
努力不一定成功

网友D:
指令书上也有,不要有点问题就问别人,自己先过脑子,这样就是问了也记牢了

楼主:
谢谢3楼的老师的指点,谢谢6楼老师的批评。我记下了,我马上就去找手册。

楼主:
各位老师:我明白了,忠心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