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

楼主(2011-10-18):
俺是新手,刚学习编程,这不试了一下编辑程序,打算学习如何往PLC传输,传输的时候提示错误,。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特请教高手们给以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传输的时候提示错误,先检查一下是不是通讯线或相关通讯设置的问题

网友B:
条未分开,CPU无法扫描

网友C:
omron和三菱不一样。像版主说的‘条未分开,CPU无法扫描’

网友D:
支持2.3楼的说法,把条分开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条未分开,CPU无法扫描
非常感谢,俺已经将条分开了,一切正常,非常感谢各位高手的帮助。

网友E:
嗯 是条未分开,我也遇到过,不过最后自己就给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