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外行,向坛里专家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1-10-18):
目前有一台设备上使用的是触控屏是 UG221H-LR4 控制两台富士变频。功能:开机,增加或减小赫兹,同步比例设定等。
目前运行程序有源程序。
现做如下功能增加:设备使用一定时间或次数(如半年或200次)后要求输入密码, 待密码输入正确后正常运行。
箐各位高手解答。
如可以,请和我联系:EMAIL:
lijunguo2000@sina.com

网友A:
搞不懂,LR4是带有时钟的,那和PLC作时间锁有什么区别?
这么简单的功能你准备花钱请人做?
这个改方便么?

网友B:
这个不难哦

楼主:
我不是学自控的,更不会编程啊

楼主:
找到源程序了,看不懂啊,请各位指教

网友A:
毫无难度,同样,被破掉也无难度。
请指教!
有在线联络方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