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cpu224问题

楼主(2011-10-18):
你好,cpu224下面的输入点L+不小心接入了AC160电压,把这个AC去掉之后,内部DC24仍有,输入点的指示灯还会亮,cpu是否会烧坏,型号6ES7214-1BD23-0XB0,谢谢

网友A:
不会烧CPU,24V分两组,端子上的24V有限流电路,一般烧二极管和三端稳压管。只是L+上没有24V,其它都是好的。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现在是L+上有24V,通讯一直连不上

网友A:
查一下485通讯的几个电阻、稳压二极管。通讯IC 75176

网友B:
24V输出、通讯可能烧坏了.给L+供24V,在看看通讯能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