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与梅特勒-托利多称重仪表通讯

楼主(2011-10-18):
小弟现在有3台梅特勒-托利多的秤重仪表想与1台FX2N组网。
秤重仪表有232和485接口,可以连续发送数据,但是485不带地址,不能点对多组网,求教有没有什么简单的办法让PLC能读取3台仪表的重量数据?

网友A:
秤重仪表有说明书吗?说明书应该有秤重仪表通讯协议的说明。可由PLC主动发送请求,秤重仪表应答。
如没有秤重仪表说明书,不知道通讯协议,那就不好办了。

楼主:
多谢楼上,协议那些都有,秤重仪表直接连续发送数据,PLC接收就行了,简单的说是单向的通讯
我弄不明白的问题是仪表的485接口不带地址,不能点对多组网,能有什么简单的方法用232或者485组网?

网友A:
一般带通讯口的仪表对都能设站号,否则PLC怎么区分是那个仪表发出的数据。建议楼主对说明书再好好研究下。
如真不能设(好像不可能)那PLC扩充3个RS232,都1:1通讯吧,但太不合理了

楼主:
IND560 提供一个标准串行端口COM1 提供RS-232,和RS-485 接口。
RS-232 带三根线分别为TDX,RXD, GND 以及两根流量控制线 XON 和XOFF (握手方式)。
RS-485 接口是两线制的,但不提供具有地址识别的多路通信。
这是仪表对于串口的描述,如果按楼上说的是不是要买3个232IF模块?

楼主:
梅特勒-托利多称重仪表说明书

网友B:
简单看了下,此款机机主要是支持网络通讯,弱化了串口,用以太网、PROFIBUS、DeviceNet倒是可以一对多!
不过注意到官网上有个图片,通过一转接装置接了4个传感器

楼主:
多谢楼上,那个转换装置是传感器接线盒,一般称重都会用3个以上传感器的,这个接线盒可以调整角差

网友C:
去川北网看吧,,, 那里是232对232成功的例子,,, 如果你用RS485就用一个转换器转成RS232 再用232的程序就OK了!

楼主:
LS的,232不能点对多

楼主:
刚刚请教过梅特勒-托利多公司,可以用MODBUS通讯协议,用FX2N的485模块RS指令来通讯
各位大哥谁有三菱485接口MODBUS通讯的例子啊

网友B:
FX2N的485模块RS指令来通讯:
其核心是单独发送、单独接收之间的切换

网友D:
FX不支持MODBUS通讯协议

楼主:
可以用MODBUS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90583-keyword-modbus.html
三菱PLC与变频器MODBUS通讯(带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