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请教各位师傅,三菱fx1n-60mt的问题.

楼主(2011-10-18):
各位师傅,我有一台三菱fx1n-60mt电源板烧坏,str-6551爆裂了.买了一台新的三菱fx1n-60mt,把新的一台的电源板换到旧的i/O板上,能运行;我把坏电源板按照论坛师傅的方法,把脉冲变压器输出端断开,接上24v电源,用表测量坏电源板有24v和5v输出,但是把此电源板接上新的一块i/o板上power灯亮,run灯就是不亮,已确认把开关拨到on位置了.问一下师傅们,怎样才能使run灯亮起来呢?谢谢!

网友A:
拨到ON,RUN灯不亮有很多种可能。
你先程序参数读出来备份,然后把以前的程序参数清空再试。
也有可能是你换的各种板之间不兼容,比如说有高仿的板子。

网友B:
领教了.原因真的很多.
努力不一定成功

楼主:
哦!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呀?比如说论坛上师傅说的,电源板上有控制cpu运行的器件出了问题.

网友C:
把PLC的内存刷新再下载程序试试能不能行,光说没见到货也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已经确定了,是电源板的问题,另外拿了个电源板换上马上能运行了,但是把坏电源板脉冲变压器输出端断开,接上24v开关电源,用表测量坏电源板有24v和5v输出呀,怎么不能运行呢?

网友D:
电源板是不是带复位功能?

网友E:
里面应是空的吧

楼主:
另外拿了个fx1n好的电源板插上,plc能运行,输入输出有反应,应该不是空的,但那好的电源板是别人的啊,为什么我的坏电源板按照论坛师傅的方法,把脉冲变压器输出端断开,接上24v电源,用表测量坏电源板有24v和5v输出,和好的电源板一样呀,为什么plc不能运行呢,奇怪了.

网友F:
有电压输出不代表电源板没坏啊,既然电源板已经烧过,那可能是内部的元器件也收到损坏啊,性能没有以前的可靠性,所以虽然有电压输出,但带负载的能力很差啊,那是很正常的事。
绿色的微笑

网友G: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2011-11-19):
这电源板,费神啊!

网友H:
如果你输出插针CN1的8、10脚(24V),13、14脚(±5V)电压有工作就正常,问题应该是14脚上,你外加电源只能提供正电压,没有负压。

网友I:
这种问题我修了N次,那一次都成功,可以发给我维修,半个小时搞定,18666449248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楼主:
谢谢makou 老师耐心讲解!我这块板子如果不加外加电源会出现以下问题:
由于str-6551换过的,第一个爆掉了,后来又重修,第二个虽然没爆,但在板上差一个元件,型号SFPL-62,元件上标的L282,却不知道那个元件是什么,我用稳压管替换,不知道是str-6551还是其他位置出现间歇性哒'哒'哒的声音,不知道是不是没有起振,还是哪里坏掉了?
所以我又照网上师傅说的用外接电源,没有成功,看说明书怀疑是TR1和TR2,哎,没辙了,冒昧再请教师傅,外加电源能解决14脚负电压的问题吗?

网友H:
D3是快恢复二极管,这里起反馈作用。不能用稳压二极管代替。你这个二极管不换是不能起振的。

楼主:
谢谢您makou 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