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3U的PLC怎么利用特殊寄存器编写一个定时断开输出的程序?

楼主(2011-10-18):
因客户不打款,出此下策。。。在线等!谢谢

网友A:
顶一下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B:
要求呢?难不成就是定时断开输出的程序?定几时输出,几时断开?

网友C:
用TRD把时钟读出来,然后设置一个停机时间与其比较,断开输出.

楼主:
嗯,2.3楼的谢谢!~找了下说明书,有了
年月日对应的D8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