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模块输入输出编号

楼主(2011-10-18):
现用FX-2N -64MTPLC,因输入输出点不够加了一个扩展模块,不知模块的输入输出点的编号是从哪点开始,编程手册上也没有指出,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A:
32点输入。输出。基本io扩展输入x40.输出y40

楼主:
三菱PLC的扩展模块的编号是继续主机的IO的编号下来的是吗?如果有多个扩展模块编号也是按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菱PLC的扩展模块的编号是继续主机的IO的编号下来的是吗?如果有多个扩展模块编号也是按这样?
是的,但数字量模块不是无限扩展的,有限制的。

网友C:
从主机后开始取整数,也是8进制的

网友D:
从主机后面没有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