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FX1N-40MT的扩展口疑问

楼主(2011-10-18):
我现在要扩展FX1N-40MT的通讯口,请问是在图中1指示处扩展,还是在2指示处扩展呢?听别人说是在1处扩展,我只是不太确信,想确认一下,那2处是用来扩展什么口的呢?或是2处用来连接什么模块的呢?

网友A:
是在1处扩展的没错!2是扩展模块的连接口【输入,输出、DA转换模块等、、】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2口是接 PLC扩展的,使得PLC输入,输入点数更多
1口可以做PLC与电脑的通讯连接用, 也可做omt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1口接扩展板的,所扩展的器件名称后都带有BD,如FX1N-422BD,也可扩展输入输出的,如FX1N-4EX-BD。
2口接扩展单元或扩展模块,所扩展的器件后面不带BD,如FX1N-8EX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陈大围) 热心助人

网友D:
还有这个
努力不一定成功

网友E:
1是做通讯的2是扩展模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