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s2用usb线与fx3g通讯连接不上的原因

楼主(2011-10-19):
我用works2与fx3g通讯,通讯线是usb口的(不是usb转232口的)。但是不管怎么设置(就是端口设置usb的还是设置232的)就是连不上。请指教

网友A:
最大的可能:
1,USB驱动没装好,或电脑系统问题
2,FX3G编程口损坏
可以让另一台电脑,安装驱动后,以纯USB连接测试,能通就是1,不能通就是2。

网友B:
USB一般要装驱动,在电脑桌面用右键点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通有串行总线控制器里有没有打问号的硬件(在电脑与FX3G用USB线连接的时候)。若有的话则USB驱动加载有问题,需要重新安装。

楼主:
二位说的对,是没有安装usb驱动.谢谢

网友C:
如果是FX3U 跟FX3U-USB-BD卡,無法連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