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切换工程工作区

楼主(2011-10-19):
欧姆龙CX——编程软件打开后自己也不知道是按了哪里,本来“新工程”在左边,“工作区”在右边,现在变成了“新工程”在上面,“工作区”在下面了,怎么样可以调回来?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按“新工程”上部边框后拖放到左边线处
下载积分:+3(在肇兴) 热心助人

网友B:
选择要移动的栏目,按下左键,随便拖放。
下载积分:+3(在肇兴)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两位,照你们的方法问题搞定,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