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谁知道这种是什么电缆

楼主(2011-10-19):
生产线需要一种耐磨电缆,我记得以前用过一种电缆外套象牛筋一样韧,斜嘴钳一剪都咯吱咯吱响。大家知道这是什么电缆?谢谢啦!

网友A:
不知道也 你弄个照片上来啊

网友B:
耐高温的,一般用在加热器上白色的较多

网友C:
ycw型电缆

网友D:
硅胶的,耐温度比较高,耐腐蚀。你的能响的我就不知道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E:
不知到你的是什么设备,为什么非要耐磨的呢?换个思路不让它磨不是更好?就像注塑机上的电缆拖链或其它方式

网友F:
应该是耐高温的电缆啊,型号你可以查一下啊,或者在网上找。
绿色的微笑

网友G:
是YJV的吧?交联聚乙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