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9):
我的三菱PLC软件打开新建画面以后,原有的左上角的四排图标只剩下两排了,怎么操作也不能恢复。重新安装软件也不行。少了编程写入图标和它上面那一排,哪位大师能指点一下?

网友A:
尝试下在菜单里能调出来吗

网友B:
引用楼主llllll于2011-10-19 11:57发表的 三菱PLC软件问题? :
我的三菱PLC软件打开新建画面以后,原有的左上角的四排图标只剩下两排了,怎么操作也不能恢复。重新安装软件也不行。少了编程写入图标和它上面那一排,哪位大师能指点一下?

兄弟看看附圖你應該就會了

网友C:
努力不一定成功

网友D:
好多种软件你也不说是哪种哪个版本的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问题已经解决!不是显示-工具条的问题,从别处重新拷贝个软件装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