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9):
请问一下K9003 当前值是怎么样更改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上升脉冲时把十进制数9003写到十六进制的第5个模块的1600#里如是后边是K2就是写到1600#和1601号

网友B:
[T0   H5   K1600  K9003  K1]  当前值更改专用指令
T0     Plc>》》定位模块
H5     定位模块的首地址分配位置 50(不一定是第5个模块)
K1600    轴控制数据区(轴1:1500,轴2:1600,轴3:1700,轴4:1800)
K9003     当前值更改
K1        设定值

当自动/手动转换开关X2,M267条件成立时,向首位地址50的定位模块的轴2发送一次定位数据当前值更改的请求指令。
其实是将定位数据区1600当前值进行清零的请求,不能理解成K9003的当前值。
是不是可以理解成给1600缓冲区内数据清零,和MOVP K0 U5\G1600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mov k9003 u5/g1600   还是少用To和From  多用MOV啊 楼主,容易理解!
QQ:569456723

网友B:
NO。
缓冲存储地址1600内存储的是定位起动数据的编号,不是定位地址或位移量的数据。#1600写入9003是请求定位数据当前值的更改。

比如:[T0P   H5   K1600  K9001  K1]是向高三位地址为50的定位模块的轴2发送了原点回归指令,并不能理解成是向1600写入了定位地址9001
[T0P   H5   K1600  K9003  K1]=[MOVP K9003 U5\G1600]

网友D:
2楼错误,5楼正解!

网友B:
意思没讲明白。
解释的很清楚,现在明白了,谢谢

网友E:
木有整明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NO。
缓冲存储地址1600内存储的是定位起动数据的编号,不是定位地址或位移量的数据。#1600写入9003是请求定位数据当前值的更改。

比如:[T0P   H5   K1600  K9001  K1]是向高三位地址为50的定位模块的轴2发送了原点回归指令,并不能理解成是向1600写入了定位地址9001
[T0P   H5   K1600  K9003  K1]=[MOVP K9003 U5\G1600]

恩,K9001是回原点指令,那这边这个K9003意思就是一个常数了吗
看上面的程式,应该不是常数吧,好像是一个值的修改指令吧

网友G:
把9003给启动启动定位编号时候,当前值更改的参数中就可以设置新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