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故障求助。

楼主(2011-10-19):
触摸屏上电后电源指示灯亮,显示一切正常,过几分钟后自己黑屏了,电源指示灯也灭了,无显示。断电接着再上电还是黑屏。把触摸屏断电几分钟后,再上电触摸屏又显示了,但是过几分钟还是老样子,黑屏无显示,指示灯也不亮。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不是屏幕保护。我试了。
我看后面触摸屏电池没了,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请教师傅们

网友A:
和电池没关系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显示芯片虚焊了!

网友C:
应该是硬件问题 哪个元件老化了

楼主:
是啊,我找不出是那个件不好
大家能不能指导一下

网友D:
看看24V电源正不正常。

网友E:
重点检查电源板。。。。。。

网友F:
可以在屏出现故障时候,用温度低的东西触摸各集成电路,触摸那个电路,屏显示正常了。
,就是那个电路的问题。

楼主:
屏幕黑屏不亮的时候,测量电源板5V和3V电压输出没有了,然后我拆下电源板单独给它供电,实验1小时输出电压没有问题,大家看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G:
单独供电没有问题,说明线路板带负载能力下降,用电容表测量线路板上的点解电容是不是有容量下降的,如有容量下降的电容请更换之!

网友H:
以上师傅分析的都很对,作为爱好可以玩玩,要是工厂的话还是交给专业人事吧!

网友I:
把电源振荡电容换掉应该就可以啦。

网友J:
高压板的电容或灯管问题

网友K:
12楼说换振荡电容就好了吗?那你真是高手中高手,哈哈

网友L:
故障可能出在电源模块那里~~检查电源!

网友M:
先查电源,去掉负载,再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