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9):
2.2KW电机配2.2三菱变频器在运行过程中出现OL(过电流)报警,请问是什么原因?是变频器选小了吗?

网友A:
监控一下电流,判断电机是否堵转!
努力创业

网友B:
减速时间设大点

楼主:
已经设到6S了

网友C:
30s加减速时间

楼主:
还有其它参数需调整吗?

网友D:
你的电机带的是水泵还是风机,选变频器是有个选型问题不知注意没有

网友E:
先检查变频器名牌上的最大可输出电流,同时检查OL的设定值,此OL值不能大于变频器最大可输出电流;然后检查电机空载运行时的实际输出电流 I ,此实际输出电流不能大于OL的值。如果实际输出电流远比变频器名牌上的最大可输出电流小,可做以下相应设定:OL= (1.10~1.15) X 实际输出电流 I , 但OL 的值不能大于最大电流限值I limited的值。如果实际输出电流 I 大于变频器名牌上的最大可输出电流值,则说明所选变频器容量过小,宜选用相应容量的变频器,或降低电机的输出频率。另外,变频器上有很多参数需要做相应的设定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F:
别是MITSUBISHI 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把变频器上电机额定频率对应的额定电压值调小一点

网友H:
若工频下会过载可能容量选择小了些,传动能量中间有损失

网友I:
调一下扭矩增益参数

网友J:
运行的时候你看一下电流有多大,如果非常高,比如超过了变频额定电流的50%,那可能是电机或变频器故障。如果高的不多,按以下方法试试:
这个变频器有一个参数,可以修改电流限制,大约是9号,你找一下,把这个电流向上调10%~15%
加减速时间先改成15秒试试,风机水泵经常是30秒甚至60秒,不同的负载类型不一样,你设置的6秒可能还是短了。
此外电机超载现象比较常见,具体要根据电流来看,2.2的电机配置3.7的变频也常见的。
还有一些控制模式是必须要提高一个档,比如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模式。

网友K:
没用过三菱的,不过变频器应该都有个负载选型,风机水泵的话可以提高一个功率档次

网友L:
其实原因很多,加减速时间电机堵转,U/F线 基准频率

网友M:
想知道楼主的变频器是在什么情况下报警,只有把具体情况说清楚了大家才能有一比较好的建议。

网友N:
加减速时间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