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1-10-19):
各位来看看这是什么东西?各位前辈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A:
上面有名字百度下不就知道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B:
电力调整器,起的作用就和晶闸管调电压的原理一样。一般用于加热。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力调整器,起的作用就和晶闸管调电压的原理一样。一般用于加热。
答对了大部分,该器件是配合晶闸管使用,用于调整电压。主要用于要求较高的加热回路的PID控制。

网友D:
在学习的路上

网友E:
通过改变晶闸管的导通角,来实现对加热元件温度的控制。

网友F:
二楼说的没错,就是这玩意,电力调整器

网友G:
我还没见过 谢谢让我开阔视野

网友H:
那它是电位器或其它的配套使用吗
反正没有死过一次干脆不怕死

网友I:
又见识了新东西

网友J:
没见过,不过开眼了

网友K:
ZAC29C是工业电加热的最具广泛应用三相周波过零调功器。它采用了用金曼顿最新CS和ZAC10周波控制器等三项技术专利。PLC和仪表通用接口,4~20mA和PWM的两种输入, PWM 或周波CYC 两种输出,欧式风格的安全防尘结构,美观大方,红蓝绿色LED灯,工作状态一目了然。可更换的三只”长命”固态电器(DBC焊接型),避免了一体化模块危险集中的弊病。插片式散热器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散热效率比普通散热器高30% 。其它功能包括:内置抑制变频器干扰的阻容吸收器(RC回路),散热器超温报警输出,智能工作灯,CS系统的霍尔转速检测接口。可用于工业的纯电阻性负载的控制。最重要的是:先进的周波过零输出,由于负载电流的通断是按正弦波均匀分布,多台设备运行时,负载电流随机性和叠加性,所造成的总动力负载电流相对是均衡的,它提高了调节精度和电源利用效率避免了打表针和电力设备增容,节电效

一. 主要技术指标:

光隔离输入P型:脉宽调制(占空比)脉冲,周期:2秒;高电平:4~15V;低电平:1.5V; 最大输入电流:<20mA
4~20mA输入I型:接受阻抗<250欧姆    适配接口:日本岛电P或I型PID调节器 或DCS输出接口。

启动/停止选择:外部的无电压接点开关    结构:内部有三个串联SSR或二个串联SSR

内部功率限制:内部电位器P1调整(出厂不限制)限制范围:0~100%。

60秒上电缓启动:首次上电被启动,用于降低冷态启动的平均功率。

状态指示灯: PWM信号或4~20mA输入绿色LED;运行兰灯;红色报警的LED指示。

负载接线方式:50Hz单相或三相三角形或星形中心不接地/接地,三相全控的纯阻负载,无相序。

散热器80℃超温报警输出:常开继电器接点 1A 纯阻 风扇工作方式: 1) 直通 2) 自动 超过40℃风机启动 控温精度±5℃

供电电源:220VAC 50HZ  ( 380V不提供) 功耗:3W  保险:需外配0.3A

标称电流容量以及固态继电器电流 : 40A(Z80A-3)、 60A (Z100A-3)80A(Z120A-3) 120A(Z180A-3)150A(Z220A-3
  • 下载积分:+1(yzzsjc) 感谢分享
  • 绿色的微笑

网友L:
    长见识了。

网友M:
    不错 学习一下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N(2011-12-11):
又学一招

网友O:
又学了一点知识。

网友P:
18楼还是有见识

网友Q:
长见识了

网友R:
没有看明白,有没有清楚一点的图片

网友S:
记得见过,这个东东还是值得研究研究

网友T:
看得头晕,楼主的照相水有待提高或买好点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