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赐教 三菱编程

楼主(2011-10-19):
小女子请教一题:八个按钮开关,同一时刻仅一组有效,该如何编写程序,用三菱的编程软件!谢谢

网友A:
同一时刻 用时钟指定看看

网友B:
用置位的方法就可以,LD X1 SET M0。。。。

网友C:
八个按钮开关,是说同一时刻仅“一个”有效吗?
则可以先检测是否只有一个接通。

网友D:
我在这里看到这样的案例,你可以找下
http://goo.gl/QA2aH
技成培训网

网友E:
同一时刻只有一组有效?这个有点看不懂

网友F:
讲得不明白。是否8个开关用一个安健,还是8个开关有8路灯只能一个有效。

网友G:
半夜睡不着,来发帖
楼主看看这个能满足你的要求不。
八个按钮只有一个有效

网友H:
首先,就不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I:
八个按钮开关,同一时刻仅一组有效
Switch 8.rar
请高手赐教 三菱编程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