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大家好,海泰克的pws6600s-s触摸屏电源咋整

楼主(2011-10-19):
最近遇到一个触摸屏黑屏,不能工作,经检查是主板的电源没有工作,细查是电源驱动ic3843b挂了,更换还是没有好转,再查是场效应管源极的铜箔不通,飞线后开关变压器吱吱响,好像保护就是不工作,有高手指点一下吗?
精诚机电

网友A:
你都查到这样子了, 证明你比我们懂, 就按开关电源的检修方向去维修吧

网友B:
哈哈,这样不怕整个屏报废啊,如果电源工作了,可能主板就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