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数器清零问题

楼主(2011-10-19):
触摸屏上产量计数在运行中偶尔会出现自动清零的现象,而后又会重新计数,有时关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程序里的数据寄存器是用断电保持型的,请教各位师父。

网友A:
可以上传一下程序看一下吗?

网友B:
查看与计数有关的程序吧。
朝花夕拾

网友C:
具体还是要看程序怎么编的

网友D:
机械震动很大吗?

网友E:
估计是干扰的为多,高速的东西容易干扰

QQ:84818626

网友F:
有可能是外界干扰,导致计数器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