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请高手指点:如何用力控中的水平填充

楼主(2011-10-19):
我现正在学习力控组态软件,想做一个带进度条的启动画面,我用了水平填充,可是总不成功,那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进度条,跟电脑安装软件那样!一般是演示到达某个阶段(比如测试机),横向调节像调节播放器音量
启动太快,演示不了
本人长期兼职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1.熟悉各种品牌PLC程序设计,上位机组态编程,人机界面HMI编程,工业通讯网络,设备设施物联上云(IOT),数据采集,变频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驱动等综合应用;
2.可承接各种PLC、触摸屏、上位机代写服务,系统集成、节能改造等项目,CAD出图。
3.服务周到、价格实惠,期待与你的合作,联系电话/微信:158755027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