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380v供电的变频器整流后的直流母线上的电压是多少呢?

楼主(2011-10-19):
三相380v供电的变频器在空载的情况下,用万用表量其母线上的直流电压一般为多少呢?如果带载,这个电压是变大还是变小?谢谢!

楼主:
顶一下,不能让帖子沉了

网友A:
大约500伏左右

网友B:
母线上的直流,楼主问的有问题,应该是交流,电压会比带负载的电压大。一般400伏左右。
朝花夕拾

网友C:
530V左右
jxh668

网友D:
三相380v供电的变频器整流后的直流母线上的电压是530-720

网友E:
直流母线电压是500-580V,带载时有时会向下波动,基本变化不大。

网友F:
是原电压1.2倍

网友G:
在400到500之间来回变动

网友H:
母线上的电压应该在400-600V左右吧,与变频器的品牌,以及变频器所用的滤波电容大小有关吧!
绿色的微笑

网友I:
带载时有时会向下波动,基本变化不大。

网友J:
应该是原电压的1.21倍左右

网友K:
长知识啊,,,,

网友L:
不管多少V,对一般用户没什么影响

网友M:
正常时候母线直流电压不会下降,有的变频器会显示直流电压,比如国产的英威腾变频器

网友N:
500V---720V带载后根据负载的大小会有所下降大小波动。

网友O:
母线电压一般500多伏

网友P:
三相380v供电的变频器整流后的直流母线上的电压是650v左右

网友Q:
各位说的对500-600多伏

网友R:
380V的1.35倍

网友S:
应该是原电压的1.21倍左右,以及变频器所用的滤波电容大小有关吧!

网友T:
一般在530V-550V

网友U:
不带负载时 2.34*220=514V左右

网友V:
正常情况是560V左右,380*1.414还要高点,直流母线的电压带负载,正常是不会变化的。略有点下降在2到4之间属正常的。

网友W:
路过学习了。但是这个问题有在什么情况下才考虑呢?

网友X:
我测过西门子M440的是580V

网友Y:
到底是多少不能说个准点的吗

网友Z:
引用 网友Y:
到底是多少不能说个准点的吗
你兜里有多少钱能说的准吗?在正常范围内,多少都对。

网友AA:
大约600V左右

网友AB:
各种整流电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AB:


网友AB:
法    交流侧V    直流侧V
    交流
峰值
U1m    交流
有效值
U2D    直流值
U1e    U2D/U1e    最低次交流成份峰值
U2m    最低次交流成份有效值
U2e    U2e/U1e

相 整
半 流
波    537    380    171    0.45    269    190    1.11
    311    220    99         156    110
    156    110    50         78    55

相 整
全 流
波    537    380    342    0.9    228    160    0.486
    311    220    198         132    93
    156    110    99         66    47

相 整
半 流
波    537    380    444    1.168    111    79    0.178
    311    220    257         64    46
    156    110    129         32    23

相 整
全 流
波    537    380    513    1.35    205    145    0.283
    311    220    297         119    84
    156    110    149         60    42

网友AC:
DC490--510V都属于正常的!

网友AD:
380*1.414=537V

网友AE:
大约510V左右,根据后面的负载有变化,490V-700v都有可能,带负载的时候到490-500左右,停机的时候有电压反馈能到600多,甚至700V

网友AF:
560V左右吧,带载会下降

网友AG:
540v左右

QQ:1792595232

网友AH:
还真不知道呀

网友AI:
380的根号2倍

网友AJ:
根下2乘以380

网友AK:
380V*1.414=? 带上负载降5%左右。

在东莞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