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脉冲输出指令是否只支持晶体管输出的PLC?

楼主(2011-10-19):
脉冲输出指令是否只支持晶体管输出的PLC?也就是说继电器输出的PLC是Y0和Y1是否支持脉冲输出。谢谢

网友A:
三菱FX系列的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输出的CPU板是一样的,如果你动手能力很强的话也可以把Y0和Y1改成晶体管。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输出类型系有分类的 有的只有晶体管输出 有的只有继电器输出 有的以上两种混合输出的也有 具体要看产品的序号

网友C:
由于电磁继电器的动作有机械延迟,其动作速度达不到脉冲输出的要求。

网友D:
如果你要是用脉冲输出,最好是选择晶体管输出的PLC,继电器该装的有时不稳定,脉冲输出端口用的光耦是高速光耦,价格很贵的
下载积分:+2(yfx) 热心助人

网友E:
需脉冲控制的还是选晶体管输出型的吧

网友F:
继电器的你频率那么快差不多就要坏了 还是晶体管的好

网友G:
正解
承接自动化 QQ61882040 江苏扬州人 熟悉三菱、西门子、信捷

网友H:
通常都是使用MT的PLC,并且只有前几个点可以。
也有人把MR的PLC的Y0 Y1改成晶体管后输出脉冲的

网友I:
实力很强呀

网友J:
其实,不论输出是继电型、晶体管、晶闸管。都是可以支持脉冲输出、只是输出的频率有所区分。

网友J:
只不过继电器输出是触点型,所以存在机械寿命。用于发送脉冲,那么寿命可想而知。考虑到对应不同负载的大小和类型。所以,现在对应发送高速脉冲来说,常用晶体管。(所说为三菱产品)

网友K:
答:不是,MR的Y0和Y1也是有脉冲输出的,但是继电器的动作频率很低。MT的Y0和Y1有直接的脉冲输出,用MR可以改成晶体管的。

网友K:
刚才忘了说了你看看这个指令表。

网友L:
处理器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