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1030联机????

楼主(2011-10-20):
公司买的GT1030怎么和电脑通讯?查手册说用RS232,用RS232跟本就插不就去,是不是需要专门的数据线,请个位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使用一根叫QC30R2的电缆,要求是电脑上要有232接口。
如果电脑上只有USB接口,则要用USB-QC30R2

网友B:
可以用回F系列的数据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