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考试学习急需练习,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1-10-20):
请教:
为什么我用USB-SC09-FX 线,电脑发现不了我的PLC呢,驱动是好的。设备管理器里发现了usb2.0-serial(COM3),但是不能显示哪个盘。

网友A:
在 Windows 的设备管理器中将出现 USB-SC09-FX 编程电缆对应的 COM 口,只需在编程软件或其它应用软件中选择该 COM 口即可,其它通信参数使用默认设置,接下来的使用同传统的 RS232 口编程电缆完全相同。

网友B(2011-11-30):
电脑设备管理器和编程软件中要使用一致的COM口,COM0到COM4都可以,只要是一致的就好!!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