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0):
描述:触摸屏截图
我看到一个控制要求是:两台变频器,一备一用,拖动十台电机,当压力下限时,变频启动,启动完成,切到工频,依次启动,当达到压力上限时,停止切换,当变频器达到频率下限是,依次切断工频,先投先切!
我画出的SFC流程图好大好大啊,简直就是拿十个电机排列组合,工作量太大了,我是不是方法错误了,求指教,有以往的案例就感激不尽

截图是简单的触摸屏仿真了下,看效果的;

有详细注释,我是在论坛看见一个一拖三的用的传送指令,所以我依葫芦画瓢过来,一拖十;
现在有问题:
1、没有延时,行不行,不行怎么解决?
2、后面为了防止后面的 泵长期不用而锈蚀,增加了倒泵的程序,我是写了十个调用子程序,来实现循环,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说过DROL指令不行,因为我需要移位的是20位数据,那指令只是适合16和32位的。
请大家赐教!
描述:自动部分程序
附件: 恒压供水一拖十自动部分.rar (12 K) 下载次数:162
描述:逻辑表
附件: 一拖十逻辑表.rar (11 K) 下载次数:132
描述:触摸屏文件
附件: 一拖十.rar (6 K) 下载次数:116

网友A:
两台变频器,一备一用,拖动十台电机?一台变频器要带10台电机?(这个有点不大靠谱吧),啥设备水压要那么多电机水泵来加压呀?10台的排列是太大了,楼主最好更改一下工艺,用一台或两台电机水泵,变频器1带10,楼主咋个接线泥,关注中........
饿米豆腐

网友B:
你思路错了。。。。。你用先入先出指令吧。。。
zsfjn

网友C:
我也思考一下,应该不是很困难

楼主:
楼上兄弟说我思路错了,请指教
还有兄弟说一拖十,其实不是一个变频器一次性拖动10个,是依次的

网友D:
呵呵,我也以为一台变频器拖十台电机呢

网友E:
呵呵,原来是表达错了,害得我也意为是一台变频器拖十台电机这么猛呢。

网友F:
我见过有这么做的,结合了触摸屏。具体我没做过,不知道!

网友G:
没有不能做的,只要能达到要求,即可!

楼主:
没有人回答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