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色报警灯红,黄,绿,蓝表示什么状态

楼主(2011-10-20):
机器上四色报警灯红,黄,绿,蓝各种颜色代表哪些不同状态?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A:
红色报警 黄色待机 绿色运行 蓝色好像没有见过
下载积分:+2(何舞汽)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的,现在我手头上的就是四色的,我以前也是只用三色的,有谁知道不?
闲坐莫谈国是!

网友B:
红黄绿一般是代表:报警,待机,运行;蓝色灯的意义不一定的,有些表示缺料,有些表示机器中的另外一个独立系统在运行,等等。
下载积分:+3(何舞汽) 热心助人

网友C:
根据机器的需求来使用。一般是不用的。相当于扩展用。
下载积分:+1(何舞汽) 热心助人
朝花夕拾

网友D:
报警,待机,运行,通讯

网友E:
长见识了

网友F:
多层指示灯

网友G:
学习了,不过蓝色好像真灭有见过了

网友H:
不过蓝色好像真灭有见过了

网友I:
红灯:机器异常报警,
黄灯:产品加工异常,
绿灯:机械正常运行,
蓝灯:区别于正常运行的绿灯的自动化指示灯。比如:自动动、通讯、友好提示以及蓝牙功能~~!~!
下载积分:+1(sunpeter) 蓝色是比较特殊
下载积分:+3(何舞汽) 热心助人

网友J:
蓝色我一般做复位键的使用

网友K:
报警.待机.顺转.反转

网友L:
,红是停止,黄色有异常,绿色运行 蓝色可以自定义呀,比如定义好了,就在说明书中说明就好了

网友M:
蓝表示扩展用,根据你机器的要求用,没有定下用什么的?

网友N:
红灯:警示报警,
黄灯:产品加工异常,
绿灯:机械正常运行,
蓝灯:区别于正常运行的绿灯的自动化指示灯。比如:自动动、通讯、友好提示以及蓝牙功能。,没有见过这方面的明确资料

网友O:
看设计人员自己怎么定义,这个没有规定!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P:
一般没有蓝色,是白色灯吧,你的怎么是蓝色啊?拆了换成白色的吧,不信你看下施耐德的标准四色指示灯,一般都是红、黄、绿、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