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控制柜费用

楼主(2011-10-20):
根据客户的要求制作一个控制柜,如何计算费用?
元器件费用,设计费用,安装费用。。。。

网友A:
通常这样计算:
元器件费用 *2 + 运费 = 报价
因为有很多地方会莫名奇妙的花钱的,所以一般人这样报。
但如果给客户报,就不能这样写,他会以为你赚了很多钱。
通常是材料费往上加2到3成,然后运输费,维护费,税,这样写一些,利润那里写可怜的一点点。

网友B:
要看你客户的承受能力,一般是你所有花费的2.5倍

网友C:
只要他觉得值,你的技术好,服务好,价格才会好。

QQ:84818626

网友D:
这个还是蛮有学问的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E:
嗯,没有自己报价过项目,值得学习

网友F: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F:
应该是一楼,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