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只500T油缸横向相对放置时的同步问题!

楼主(2011-10-20):
如题
两只油缸为双速油缸,大缸活塞杆中有一个小活塞,实现快进动作,现在要求两只油缸工作时同步性要控制在1mm之间,每只油缸分别有两台流量为180L/min的定量柱塞泵供油,油缸换向阀是力士乐25通径电液比例换向阀,溢流阀是油研电液比例溢流阀,问要选择什么型号的PLC和传感器?

网友A:
油缸精度这么高还没见过!期待答案!!

1162859666@qq.com

网友B:
油缸同步是件很困难的事,更不要说误差1mm,我们一般采用加机械同步结构。
期待高人有何妙策

网友C:
比例阀估计不行,要伺服阀,普通油缸估计费劲,要伺服缸,油管费劲至少要钢管,油温够戗,至少装冷却器,位移传感器够戗,至少要光栅,PLC费劲,至少要专用控制器,速度还不知多少。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快进速度大约150-200mm/s,工进速度50mm/s,这几年一直给一个厂家配套做这样的液压系统(不包括电控),对方厂家工程师说能达到这种精度,至今都表示怀疑的。
位移量检测是用的编码器,PLC用的是三菱Q系列的,油温由自动控温装置控制。现在老板准备自己做成套设备,发现电控成了一道坎,最糟糕的是还要增加一套中频炉到系统中,压力很大啊!

网友D:
我见过,是用位移传感器。可以的。

网友E(2011-12-18):
这个现在已经很简单的,我们的同步分流器可以完美解决,效果超过进口同类产品网上搜索六缸同步就要视频,这个就是测试视频同步精度可以到达千分之一,可以在任意速度,任意压力下的高精度同步,没有不用位移传感器,伺服等与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