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维修 ,输入输出 点损坏

楼主(2011-10-20):
如果有个输入 输出点损坏 ,要更换什么元件。要怎么才可以修好那个坏点。请大家指教。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三菱PLC电路图。

网友A:
谁会有PLC内部图
,,,换了就可以。内部图就别想了

网友B:
这要看损坏的是什么元件,然后按型号换好就可以了.

网友C:
输入一般就是串接的电阻坏,输出就是继电器或者晶体管外加光耦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