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答案

楼主(2011-10-20):
我想买个FX1N-485-BD,再买个485转usb的转换器,usb接电脑,这些能用来给FX1N-40MT上下载程序和监控吗?谢谢!

网友A:
NO,不可以三菱PLC与电脑通讯是4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不可以三菱PLC与电脑通讯是422
你确定?我这个最后不是UBS与三菱PLC通讯吗,那平时买的422转usb线就可以呢

网友B:
1N的要使用编程口才可以和电脑通信,才可以上传下载程序,通信口只做通信用。

QQ:84818626

网友C:
FX1N是RS422, 我做过R422转232的线,加几个电阻,图记不清了

网友D:
大哥,程序上下载 用USB-SC09 就可以了,何必买那么多东西呢? 连接其他的话还可以用-BD
做工控,做人生
liuliangdt

网友E:
我也想试试看

网友F:
4楼说的对,我就是这样做的。先买一个USB转232的转换器,然后再做一个232转422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