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20):
请教:从PT100内部出来2红2绿共4根线,PT100铂电阻的4个接点怎么只接2个紧挨着的1红1绿?另外2个接点怎么不用?1红1绿是不是接哪边都行,只要是挨着的就行?它的来线是3根,却在红线的接点短接2根,只来2根线不节省1根线吗?

网友A:
这要看他的内部结构了,两线的话一般电流输入

网友B:
这个应该是2组线,2红其实就是一根,2绿其实也是一根

网友C:
Pt100一般只有两根线,见过四根线的是两组PT100合装在一根不锈钢管中,用表一量就知道了。
温控表上来三根线,联到PT100上有两根线并头,那是为了减少长线带来的温度测量误差。
并头的两根线,一根是送电流到PT100,一根是取PT100上的信号电压,避免长线电阻产生的压降也加入到信号电压中,增加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双支热电阻。就是里面装了两支热电阻,一般用一支,一支备用。用万用表量电阻红绿之间有100多欧姆(电阻随温度变化。PT100就是0度时电阻100欧姆)的就是一支。来的三根线有一个是补偿线,一般是+,-,com,三根线。-和com线短接。

请教:补偿线是+,-,com,三根线的哪一根?接到S7300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SM331的3,4,5分别是+,-,com,三根线的哪一根?
3.4.5是 S7300 模拟量输入模块  SM331-1KF02-0AB0的3.4.5接线端子。

网友E:
你这是标准的铂电阻3线制接线,只是多了一个屏蔽接线,是抗干扰的。屏蔽线一般只将一端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