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三菱变频器控制的马达运转时为什么不能断开两者间的断路器?

楼主(2011-10-20):
请问为什么师傅说,不要在马达运转时关掉在变频器与它所控制的马达间的断路器?这样真的会烧掉变频器吗?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和马达间用断路器干嘛?是不是没有说明白

网友B:
这样做不太好,可能对变频器有损害,以前我师父也这样说过
大家努力让自己发光把

网友C:
同1楼的问题,变频器和马达之间为什么还要装断路器

网友D:
书上说的,这样会对变频器造成冲击。

网友E:
装热过载继电器。。。。不是断路器。。。

网友F:
1台变频器拖多台变频器时,会出现这种用发。这样用会使变频器的寿命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