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ABC三相?

楼主(2011-10-20):
以前同事在接主电箱到分电箱电源线时,只是注明了主电箱那边的ABC三相,到分电箱时没标明三相,搞混乱了,现在要调三相平衡,请问怎样才能快速分清三相?

网友A:
钳形表查下电流呗

网友B:
你是想分清楚ABC三项吧,看颜色吧,调三相平衡,就像楼上说的,用钳表卡吧。

网友B:
你是想分清楚ABC三项吧,看颜色吧,要是同一颜色也可以停电,拆下来两两短接用万用表量了。调三相平衡,就像楼上说的,用钳表卡吧。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 情况是三相中BC两相颜色一样,并且每相有很多并在一起,我是这样处理的:关掉空开,把AC两相短接,到小电箱用万用表测出相通的两相,剩下的一相就是B相了。

楼主:
再把单相负载往电流低的一相上移

网友C:
赞同5楼说法。

网友D(2012-04-30):
楼4作法快,简,明

网友E:
3.4楼多可以

网友F:
1)电流法:带上大一点的负载,用电流表根据三相电流的大小来判断。
2)电阻法:短接任意两根线,用电阻档,有两相电阻为零,剩下的一根,及是没有短接的那相。需要测量两次。
3)电压法:将任意两根线从空开上撤开,用电压档测对地电压,此法也需要测量两次。

网友G:
每天一点点

网友H:
那么你确定进线相序就是正确的吗??
判断相序,请使用相序测量仪表。
至于说用钳形表,我简直吐血,钳形表可以判断相序???

网友I:
就把单项用电的设备调到用电小的那相上不就好了吗 三项的设备一般都是平衡的

网友J:
找根很长的线,接到其中的一相上,用万用表测同一相电压为零的

网友K:
赞同14楼的,这个最简单了,直接测电路通断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