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pro-face GP37W2-BG41-24V手触摸屏不动作。

楼主(2011-10-21):
Pro-face GP37W2-BG41-24V触摸屏手触摸屏不动作,有时会动作RECEIVE DATA ERROR(02:FD)是哪里故障?

网友A:
故障很清楚啊,数据接收错误啊!!还是通讯方面的剖面,先查查通讯设置,再检查接线啊!!
绿色的微笑

网友B:
可能是你proface地址连接错了

网友C:
通讯口接错了

网友D:
HMI上的数据地址连错了

网友E(2011-12-09):
人机
上的数据地址连错了

网友F:
要如何改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