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与编码器如何实现通讯

楼主(2011-10-21):
请教各位大侠,最近我想做一个创新改造项目,但涉及到plc与编码器的通信,如何实现编码器和PLC之间的通讯,谢谢!

网友A:
能透露一下是什么项目吗

网友B:
编码器也可以通讯? 学习中、、、、、

网友C:
什么编码器 ?

网友D:
我乱猜O,应该是用一个编码器反馈输出的角度和位置,然后根据些位置要求步进电机对速度做调整,一个闭环系统了。

网友E:
还没有见过能通讯的编码器。。。可能是我见识少。。
一般都是 编码器通过高速计数模块与plc进行数据传送的

网友F:
常规的编码器都是脉冲的,接PLC的24V COM X这些端子,然后用PLC的内置高速计数器功能实现得到编码器的脉冲

网友G:
一般都是 编码器通过高速计数模块与plc进行数据传送的

网友H:
现有不少伺服电机的编码器与驱动器之间是采取通讯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