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有什么好办法检测丝杆轴有没有在转动

楼主(2011-10-21):
电机带动丝杆轴转动,当电机转动时,怎么检测丝杆轴也在转动,当检测到丝杆轴不转时,要个开关信号给PLC
高手们给个好办法,谢谢了

网友A:
装个编码器

网友B:
在丝杆末端装个有孔的圆盘,在加个光电开关就可以

网友C:
装编码器吧。。。。

网友D:
编码器成本比较高,接近开关比较使用,但要注意源型与漏型!!